关于“地址栏”的常识

楼主(2011-02-15):
1、快速打开“我的电脑”
在IE地址栏中输入“我的电脑”,回车后即可打开“我的电脑”中。但是如果在网吧等有网吧管理软件保护的电脑上,这样做就没有用了,不信你可以试试。但是,如果你在IE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file:///::%7B20D04FE0-3AEA-1069-A2D8-08002B30309D%7D,这样就可以突破网吧管理软件的限制,进入“我的电脑”中。
2.快速进入回收站
在IE地址栏中输入“回收站”这几个汉字,就可以打开回收站,删除或恢复其中的文件后,按“后退”按钮可以回到IE中。如果在网吧,同样回收站也是受保护无法直接进入,此时可以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file:///::%7B645FF040-5081-101B-9F08-00AA002F954E%7D,这样就可以摆脱束缚直接进入回收站,还有什么可以限制住你?

3、快速设置“控制面板”
在IE地址栏中输入“控制面板”,回车后即可进入“控制面板”设置窗口。但在网吧,这样做无法进入“控制面板”,因为网吧中对于“控制面板”的访问是被屏蔽了的,解决办法是在IE地址栏中输入:file:///::%7B20D04FE0-3AEA-1069-A2D8-08002B30309D%7D%5C::%7B21EC2020-3AEA-1069-A2DD-08002B30309D%7D",回车就会调出“控制面板”,在这里可以进行各种设置。
4、快速访问根目录和文件夹
在IE的地址栏中直接输入一个反斜杠字符“/”,按一下回车键,就可以访问系统所在的根目录了。如果输入“/”和系统所在盘的文件夹路径,就可以直接到到该目录下。例如要想到C:/Windows下的system目录,可以在IE地址栏中输入“/Windows/system”,回车就可以进入该文件夹。
5、快速进入MS-DOS方式
在IE地址栏中输入“c:/command.com”,回车后即可进入MS-DOS方式。如果在IE地址栏中输入“/command.com”,会出现一个标题栏为“文件下载”的对话框,询问你是“打开”还是“保存”,抑或是“取消”或查看“详细信息”。如果想进入DOS,点击“打开”即可。
6.快速打开“我的文档”
在IE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我的文档”就可以进入其中,在网吧等无法直接访问本地硬盘或桌面的电脑中,可以在IE地址栏中输入:file:///::%7B450D8FBA-AD25-11D0-98A8-0800361B1103%7D,就可以打开“我的文档”了。
7.快速打开“网络邻居”
在IE地址栏中输入“网络邻居”即可。如果是在网吧,无法直接进入“网络邻居”时,请在IE地址栏中输入:file:///::%7B208D2C60-3AEA-1069-A2D7-08002B30309D%7D,就可以达成所愿——打开“网络邻居”,然后就可以一览无余。
8、快速运行程序
在IE地址栏中直接输入要运行的程序的绝对路径,然后按Enter键就可以了。例如我们要运行记事本程序notepad.exe,在地址栏中输入c:/windows/notepad.exe(图1),然后按回车键,记事本就会出现了。
9.快速定位到地址栏
只要按下Alt+D或F6键就可以将光标定位到地址栏,无需鼠标点击地址栏就可以定位光标,这样输入网站地址就会快多了。
10.快速发送电子邮件
在IE地址栏中输入“mailto:XXX@XXX.COM”,其中“XXX@XXX.COM”代表你想发送地电子邮件地址,回车后就可以启动系统默认的电子邮件程序来发送邮件。

网友:
这个很高深的我以前有用过能进别人的电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