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40M掉电!

楼主(2011-02-15):
DELL640M版号DB2
触发到0.52掉电,各电压正常,时钟正常。CPU复位1。05!怀疑北桥坏,但换了北桥还是掉电!不知道各位仁兄偶没有遇到过类似故障,望指点迷津!
cpu
掉电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搞桥,你那有可能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但CPU电压正常啊,而且也发出IMVP_PWRGD这些信号啊

网友:
温控芯片查了没有啊

网友:
dell 机器不过内存也会掉电的,楼主换内存试了吗?

网友:
内存换过,温控芯片的13PINICH_PWRGD#在上电瞬间就从3.3掉到0V,是不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