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不正常原因

楼主(2011-02-15):
1、可能是BIOS设置有误,进入BIOS, 将BIOS中有关电源管理的选项”ACPIFunction”,设置为“Enabled”。
2、点击“开始→设置→控制面板→电源选项→高级电源管理”,勾选“启用高级电源管理支持”—确定。
3、病毒感染,杀毒。
4、软件冲突。有的杀毒软件与XP有冲突,在关机前先将杀毒软件实时监控禁用,然后关闭系统托盘驻留程序,再关机如果问题解决则是杀毒软件问题。
5、关闭所有打开的程序,再关机。
6、USB设备冲突。在关机前将USB设备拨出。
7、单击“开始”,并运行“regedit”,然后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
\CurrentVersion\Winlogon中找到PowerdownAfterShutdown,并将值设为1 。
8、系统自动关机文件丢失,用系统盘修补,或重装系统。
9、系统设置在添乱,Windows XP默认情况下,当系统出现错误时会自动重新启动,这样当用户关机时,如果关机过程中系统出现错误就会重新启动计算机。将该功能关闭往往可以解决自动重启的故障。
10、USB设备往往是造成关机故障的罪魁祸首。当出现关机变成重启故障时,如果你的电脑上接有USB设备,请先将其拔掉,再试试,如果确信是USB设备的故障,那么最好是换掉该设备,或者是连接一个外置USB Hub,将USB设备接到USB Hub上,而不要直接连到主板的USB接口上。

网友:
这个全部是软件方面的原因,要排查是软件原因还是硬件原因只要单用PE就可以搞定,在启动菜单里选“关闭计算机”。当然,BIOS里设置的ACPI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