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L19AH 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1-02-15):
拆机,测按键电压一点多伏,偏低,测5V二点多伏,偏低,拆下电源板测有15V,4.8V,装上5V只有二点几伏,接外接5V供电,主板能开机,看来是电源板5V带不动负载,换相关的滤波电容,试机,依旧,换整流管,依旧,换光偶,依旧,换电源芯片7575,依旧,换变压器,依旧,换电源初级电容C206,正常。供电不再被拉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206 是最大的那个?

网友:
不是,一个小滤波电容。好像是电源芯片启动电压的

网友:
就是电源芯片供电的滤波的电容.这个电容漏电容易引起供电不稳

网友:
楼主怎么不发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是不是50V的?接在光耦的一个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