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se主板不跑码上...判定北桥或者CPU座有问题吗?(未果)

楼主(2011-02-15):
自用的一块板,采用ADP3180电源管理芯片,下面还有三个ADP3418芯片和六只场管及电感电容组成供电电路。能加电,上诊断卡不跑码上,测CPU供电电压为0.01V(算是0V),ADP3418的工作电压12V正常,没见有PWM信号供给,场管在线测没有问题,电容也没问题。测AD3180时,工作电压正常,但PWM各线没有信号输出为0.01V,PWRGD为0.02V(接近为0V)(有可能损坏)。 上CPU灯座有ADSBT1和RS0两处灯不亮,当外面连线和CPU正常时能判定北桥或者CPU座有问题吗?
小白请各位师傅们指点指点,先谢谢了!

ADP3180芯片下午才能送到,送到的还有阻值卡等。非常感谢二楼的给予的帮助。这个芯片的文档也有。等ADP3180换下来后,再看看CPU供电是否正常,再看看其它的三个CPU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再上贴。

我只是想从灯座的灯上能否可以判定北桥(坏)或者CPU座(虚焊)有问题吗?我的想法是,CPU是与北桥连接的(除时钟频率外),如果灯座不亮,那么它们之间肯定有问题。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对的?

这些天烦人的事多,耽搁不少时间。加上对论坛不熟悉,好久没回贴了。
ADP3180到后,即换上。测电压为1.85V(算是正常)。时钟PG都有了,测复位发现不正常。复位电压为1.85V,但不能复位。

后检测发现DDR供电为3.3V,不正常。

许久没回贴,不能在回复了。只好修改原贴表述检测进度:

换了AD3180后,电压接近正常。没有示波器,总线时钟为0.48V,主时钟为0.01V算是正常吧,然后 是PG信号为1.85V算正常。最后是复位信号为1.85V,但复位时没有复位动作。复位不正常。如果不是时钟信号正常与否判断错误的话,就应该针对复位电路的维修。但复位电路比较难查。另查得内存供电电压为3.3V(正常为2.5V),供电不正常。查电路是由LM358和几个场管组成。但通过测得的电压数据分板它们并没有坏,只是这种电路连接方式不能理解。未有明师指点,维修中断。鉴于零件图纸等因素,决定放放,等以后有条件再重新维修。

网友:
ADSBT1和RS0i不亮不会引起不出核心供电,先把核心供电修出来再测量。
注意有些板是要上CPU才出核心电压的,核心电压没出来去量PWRGD是没用的,这个要核心供电正常才会是高电平,一般是1.2V左右。主要查11脚开启信号,正常再换芯片。芯片引脚定义参考http://wenku.baidu.com/view/5e59dfd276eeaeaad1f330a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