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亮

楼主(2011-02-15):
问问AMD-AM2 CPU 到北桥的AD输出是多少啊。有块主板不亮,其它电压正常。

网友:
大概1.2做左右~上假负载时有些是没电压的。

网友:
好像是1.2左右吧

网友:
对都是1.2V的都是由那个参考电压给的

网友:
不过一般如果没有那个参考电压的话CPU估计也会没电压的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