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02 充电问题

楼主(2011-02-15):
我的ACER 3202本本,不清楚是电池不行了还是怎么了,接上交流电,指示灯显示为充电中,可是,拔了之后,用电池的电,不到两分钟就没电了,电池我测量为12V..应该不是电池坏了吧?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问题?
不清楚
ACER

网友:
补充一下:充电时间有好几个小时,最少的时候也有1个多小时 啊,但是只要把电源拔了,一两分钟就没电...

网友:
接个 电流表 看看 充电时的电流 和待机时的电流 有的是 主板有轻微的短路 放电就快

网友:
电池有充满吗?用电池用了断电之后看那电池还有点吗?如果是当你见电池充满了换电池用只用了一两分钟就没电了,而且电池也提示没有电了。那是这样的话,建议你换个电池 。

网友:
电池的好坏怎么检测?我这用万用表,可以检测出来吗 ?

网友:
怎么没人告诉我啊?用万用表能测出电池的好坏不?如果能,怎么测量?

网友:
建议你换个电池
看看

网友:
换个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