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思绪 波哥CH3 BENQ S41有背光无图像的

楼主(2011-02-15):
BENQ S41 CH3主板,看到论坛上有发过这种故障的帖子,但是没有修复结果
更换过显卡,仍然是屏幕有背光,但是无图像 信号,发灰,外接花屏,全部都是竖线,无正常图像,按照版主们给的提示,测了LVDS信号线阻值均正常  LVDS模块 供电和对地1K电阻也正常,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显存问题也会出屏发灰的情况吗?还要测些什么?
无边思绪老师以前修过的都是哪个地方出来问题呢?更换显卡前也是这个问题,下面是外接显示的情况

网友:
这样的花屏,外接看看,是不是一样花的

换一下显存试试吧.

网友:
楼上朋友看清楚哦,那是外接显示的效果, 笔记本屏没有信号,有背光,灰屏

网友:
显卡什么型号的,CPU 内存都换过是吧,排除了一般还是显卡的事

网友:
我遇到过,是显存!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显存有可能吧。先看看27M晶振 频率对不对。不过你花成这样,也没法用软件测。

网友:
这块板子爱变形,你仔细看看板子显卡那里有没有下陷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