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1-02-15):
杂牌945小板,接手时CPU供电部分场管已被更换维修过的。开机复位灯常亮。
查全板供电,内存正常,总线供电正常,CPU供电1.36V也正常。
查时钟PCI B16,1.6V正常,时钟IC旁各电阻电压0.6V左右正常。
查PCI插复位电压有3.3V,短路复位键复位灯亮度只有轻微变弱,万用表点住复位测试点,再短路,复位电压只有3.3V-3.2V-3.3V的跳变,此时复位应该没有完成,测IDE复位电压有3.3V,下CPU上假负载测CPU复位电压只有0.2V,上灯测全亮,无虚焊。
测南桥晶振两脚电压均为0.29V,感觉不对,换新晶振,电压0.18V,0.29V,应该OK了。压过南桥北桥,但仍故障仍旧。
感觉是自动复位电路出了问题,IO为W83627,想换IO的,但手头上没有,顾客要得急,让我帮查故障现象,便让其带去电脑城更换南桥。
这就是我的全部维修过程,请高手们帮我分析下哪里错了,或者有漏的东西,板子被拿走了,我是得不到什么结果了,想总结下问题以便下次再遇到一样的,还有就是客人说手头上有十几块这样的板子,现象为一样。

网友:
楼主认真查一下复位电路,一般来自74门电路的。从PCI复位跑线路过去。

网友:
这个复位信号最好能拿示波器来看,,万用表反应迟钝的

网友(点评):
我以前也用万用表测试过量复位变化,会从3.3变到1.5左右反弹,这个板明显没完成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