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FORCE 945PSE

楼主(2011-02-15):
第一次可以开机,关机再开的话就开不了了,然后开不了机,一点开机键复位灯常亮,大家说这种情况主要查什么,复位针只有2.2V
开不了机
复位灯常亮

网友:
这个机子IO是IT8718F-S,点开机针风扇转,但是点关机的时候不行,复位针只有2.3V,量了下CPU电压不出来,这种CPU开启电压是IO还是南桥呢???

网友:
原来可以开机的话ISL6322开启脚是高电平现在是低了,这个脚是由谁控制呢?

网友:
经查这个复位针进了个小的三极管,门电路看不到呀,有个AS324M,74LVC125AD,这么电路什么跑我不清楚,跑到哪个小的三极管就断了,C极有跳变当按复位的时候。。

网友:
奇怪了,复位针经过一个电阻到这个小的三极管的B极,我测这个B跟C极通的,拿下三极管在板上测这个线路也通,这是什么回事了??

网友:
现在CPU是电压是没有出,但是有个ISL6322的开启脚电压是低了~!

网友:
现在测到内存电压原来有1.89,还有0.89这样现在只有1.15和0.65大家分析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点开关针风扇转复位灯常亮,但是关不了机,这是为什么呀??哪个部份坏了呀??

网友:
第一次可以开机是什么意思?是能通电还是能启动?关机再开是关电源还是进了系统关机?是强制关电源?说清楚点试试

网友:
点开机针风扇转,点关机针风扇不能停

网友:
但是开不了机,复位灯常亮,现在我感觉到应该说是开机已经开了吧,要不风扇不会转,内存电压感觉低了,是不是这个原因CPU电压也起不来。哪点关机针干吗风扇停不了这是哪部份的问题呢??

网友:
CPU供电没有,怎么会有复位。
先开机电路确认OK,再查各处供电电路,时钟信号,都好了,才是复位电路。

网友:
CPU供电由12V或者5V提供,先看CPU上管G极是否有控制电压,如果没有,查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有供电,如果电源管理芯片没有,跑线路。
如果G极有电压,看场管是否短路或者开路,再测D极是否有电压,没有也跑线路回电源接口。

网友:
CPU控制级是有电压的,现在问题是干吗点关机针的时候风扇不停呢??这部份是哪的问题还有就是干吗内存电压有点低了呀??

网友:
谁能帮助我一下呀??知道CPU电压没有复位灯是长亮,但是这个CPU的电源管理芯片使能脚正常工作是高电压现在低了,这个脚是哪里产生的呢?

网友:
点关机针风扇不停是哪里有问题呢???CPU使能脚电压低是哪部份控制的呢???高手帮忙一下??

网友:
已经解决,原来是CPU接触不好的问题,看来不复位是由于没过CPU造成的。。

网友:
但是本人还是不明白,哪CPU电路不工作应该与开关机没关系呀,干吗点关机针风扇不停呀,CPU是接触不好不工作,主电压不出来,所以没有个电压好信号,但是也不至于风扇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