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X171A 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1-02-15):
此款显示器一直使用正常。一次正常的开关机就出现白屏。换通用版没用还是白屏。怀疑是屏的主板出问题。但是不知道如何检查。请各位虾米多给建议。新手看了很多资料。但是基础实在太差。无法解决此问题。

网友:
屏线有没问题呢?

网友:
"换通用版没用还是白屏",那可能是屏坏了。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先检查屏接口5V的保险;在检查几个屏电压是否正常,楼下接着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