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能买到主板上的电子元件

楼主(2011-02-15):
最近遇到一块故障主板,CPU旁边的R56M电感坏了,转了电子商城,没有找到。包括主板上的好多电子元件都没有,请教诸位---向这样的电子元件应该去哪里能买到?

网友:
上淘宝搜搜。

网友:
淘宝偶 可以吧

网友:
这类问题你却可以去电子商城去看看 ,,,如果没有的话去转转你们那边的五金商城。。卖一些电容了 开关了之类的地方。。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网友:
在当地的电子器件商场转转,最好是有出二手货的地方,容易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