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显示器色阶看不清楚。

楼主(2011-02-15):
HT-20328W显示器。将亮度调到最大,用测屏软件检测,灰度色阶分辨不出来。显示图像时,颜色比正常的深很多。哪位指教一下,是不是灯管的亮度不够了。或灯管老化造成的。

网友:
灯管老化,一般亮度不够或偏红色

网友:
屏本身质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