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上的IO芯片会放出电光

楼主(2011-02-15):
       一块intel原装主板D845EPI/D845GVSR不能触发,经检测,发现IO芯片烫手。换上一剪板同型号芯片,通电,有管脚间会放出恐怖的电光,伴随着有焦味。
       是不是有管脚短路?经检查,好像又看不出明显现象,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很明显的坏了

网友:
不用说击穿了

网友:
击穿了,再换一个吧

网友:
I/O芯片没焊反吧

网友:
放出电光,恐怖啊

网友:
放出电光,比较严重了

网友:
换上去的IO别是坏的吧。

网友:
放出电光表明芯片针脚间打火了.可能是焊接不良或电流过大芯片损坏和供电异常.

网友:
把板洗干净

网友:
还没见过IO起火的,楼主是不是焊反啦?

网友:
汗短路i了吧  这个IO容易韩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自动变异烧成LED发光? 升值了!

网友:
肯定是有连焊了,先把IO拖焊好,上电之前要先检查有没连焊现象。

网友:
很明显就是烧了吗

网友:
第一次听说IO能发火光

网友:
主板走线不要烧坏,就还有的救

网友:
yun             intel不开机      一般好像不是那边的问题        io好像闭眼了

网友:
楼主没换好管脚短路啦,所以放光

网友:
IO貌似是低电压啊,低电流啊
是不是装反了
你焊IO水平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