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笔记本做系统不行

楼主(2011-02-15):
HP 6520S 笔记本做系统不行, GHOST 完了镜像 不能引导 反复重启, 换过硬盘 内存, 做个XP , WIN7 . 到WIN7 界面就重启 , 晕了快疯到了。 安装版的也试过 不行。 高手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CPU也换过了吗?都换了还不行北桥可能性大换个试试

网友:
估计是CPU或北桥什么不好吧 我见过好几个机器 其中一个换北桥好了 其它都没搞好! 现在机器不能装系统还挺多的。

网友:
是不是装完系统不能引导啊,不能引导一般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你看有没有进水,没有进水就换一个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你进入BIOS设置硬盘模式。

网友:
每个人都一个答案,个人估计南桥问题大些

网友:
刷了BIOS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