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1m 加电不开机

楼主(2011-02-15):
联想c461m 加电不开机 电流跑到0.54左右就停了不动  北桥加焊过了 南桥也做了 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不详细!没法判断

网友:
其他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是不是没过cpu啊

网友:
先查一下供电,再查内存,看过内存没有,CPU应该过了

网友:
还是重点查下北桥的工作条件和内存。还有没有电压拉低的如显卡

网友:
楼主先换U试一下,我上一次就遇到一例,是INTEL的U,电流也是跑到这里,北桥换过,南桥也弄过,都没好,后来报着试试的心理,换U,呵呵,好了,,真想不明白INTEL的也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