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8板不通电,南桥一会就烫

楼主(2011-02-15):
此板点不亮,也不通电,一插上电源线,过一会南桥就烫。求解。
点不亮

网友:
南桥待机烫有可能南桥坏。

网友:
先判断一下桥是否损坏,肯定是短路了,如果桥是好的 按不加电的维修思路进行,你摸网卡和IO了吗?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量一下USB的对地阻值

网友:
fengzrong
的帖子
插上电源后,南桥发烫南桥坏,什么发烫什么就是坏的,.

网友:
拆掉网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