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内存,开机跑一个就重启。

楼主(2011-02-15):
不插内存,跑c1直接跑FF了。而且一直开着机不重启。
高手帮忙呀
重启

网友:
还是内存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内存换了N根了

网友:
看你的内存控制器是在CPU还是北桥内集成的,如果是CPU,更换个U试试,北桥就需要烤烤了。

网友:
刚才用力压了一下内存旁边的电容,正常了。我现在加焊了内存旁边的电容。暂时正常了。先装机考考机看看了。同时谢谢热心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