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655R与703 771显卡代换

楼主(2011-02-15):
今天一台方正S655R花屏,很多的竖线,显卡型号是703的,典型的显卡故障。
通常我认为703 730 740 750 770可以互相代换。
于是更换了全新升级版的771显卡,换上去之后花屏,很多不同颜色的块状花屏,很像显存故障。以为显卡没有做好,重植了一次还是故障依旧。
后来在论坛看到一个朋友和我遇到一样的情况,也是S655R,他也是换了771花屏,并且他还更换了确定好的770仍然花屏。最后换回型号一致的703才解决问题。
于是我更换了一个703的升级版,显示终于正常了。
我用703代换过 730 740,也用771代换过730 740 ,但是703和771竟然不能代换,不知道是否只有某些主板这样,还是这两个芯片本来就不能代换,我看到论坛上有些介绍芯片代换的帖子,都i写了这两个芯片可以互换。
以后大家要注意了,还是尽量选择型号一致的芯片吧,至少在修S655R的时候注意。

网友:
你那G86-703-A2的升级版是什么型号,我手头正有一款这样的机子需换显卡,已经在别处做过一次了,又坏了,另外,换升级版后能用住吗

网友:
应该是G86-731-A2

网友:
方正S665R上的显卡型号确实是:G86-703-A2

网友:
以前一直以为可以随便换的   长经验了

网友:
修神州的一个机器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以为可以随便乱换 原来不可以的

网友:
才换的S655R  用09板 703 代换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升级版的型号也是703  不过上面一排的型号,你图纸上的00W,变成00R,或者01R,反正最后一个字母是R的就是升级版的。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看来以后多注意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703升级版这两天有货吗?我买不到啊,有一台T61 740显卡的,听说不能用771代,想买741的等了好几天了都没货

网友:
771确实不能用在方正655R上,其他机型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