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5):
今接到客户x200说是喇叭无声音,插耳机可以,x200的耳机插孔是一个独立的小板,我把小板换了个新的还是不行,问一下各位大侠怎么办?
刚才客户催了,给客户报价3百多,现在没弄好,哎!!1

网友:
喇叭你测试过了没有,正常有4-8欧的阻值。

网友:
的帖子
耳机声音正常,扬声器声音小或无声音:
①功放 ②扬声器本身 ③耳机孔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小电阻烧了

网友:
这块电路不复杂,应该能查到的

网友:
做系统 查功放 查扬声器 查耳机孔

网友:
这部分电路相对简单一些 就楼上说的那几个地方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指点,努力查电路中……

网友:
系统和驱动,你先试这个吧,我遇到过X200没声就这个问题

网友:
还是不行啊,但是我发现进系统调音量大小的时候,主板有滋滋声,找不到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