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700 外接可以显,屏不显,没有LCDVCC

楼主(2011-02-15):
HP F700 机器三合一的桥,原来是掉电,加焊后外接可以显,屏却不显,查电路图,主板屏接口的第一脚没有电压LCDVCC,电路图在上面,是不是Q38要导通,拉低5伏电压,然后使Q40不能导通,这样Q1的PIN4脚就有12V的电压导通,使PIN5脚有电压输出,现在是在没有接屏,没有按开机键时,Q1的PIN4脚有12V,按开机键开机,PIN4脚就没有电压?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既然加焊有了变化,那就肯定是桥这边有问题,你得考虑是不是没焊到位,或者掉小料了哦

网友:
LCD_on没有信号电压过来,使Q40导通了,还是查桥吧

网友:
一定要保证加焊到位才行

网友:
单桥的难搞!不行就重植吧!

网友:
LCD_on没有信号电压过来,使Q40导通了,还是查桥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9059-1-1.html

LCD_ON是有电压过来,,使Q38导通,,要不然按开机键就不会拉低Q1第4脚,,查一下Q1场管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LCDVCC的电压应该是多少?是接上屏,开机就会有的电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LCD_ON脚没有电压,Q38的不是不能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是先用风枪加焊,后面再上BGA台,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Q40是不是应该不导通,这样Q1的PIN4脚才能有12V的电压,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D:

Q1场管的电压应该是多少?这样Q1的PIN5才有电压输出呢?也就是产生LCDVCC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