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地址线排阻代换

楼主(2011-02-15):
一条2代内存全红,检测地址线排阻坏,测试时7R5排阻,没找到相同排阻找了个10欧的换上。开机OK

网友(点评):
电阻坏,没找一下原因吗?本身地址线过流大,10欧会限流,应急用没问题,长期使用还得恢复原值,但要加大电阻的功率

网友(点评):
记忆龙条的内存。鉴定完毕。

网友:
这样都行啊!

网友(2011-03-21):
这根条老是虚焊,现在怀疑有颗粒工作电流太大,更换10欧排阻后用一端时间就全红,重植后会正常,手上没有原值电阻就搁那了,等有了电阻在换下试试

网友(点评):
焊接工艺有待加强,好焊膏必不可少!

网友(点评):
不要用锡浆,那东西师傅说不好使,我都用锡珠子

网友:
这根条老是虚焊,现在怀疑有颗粒工作电流太大,更换10欧排阻后用一端时间就全红,重植后会正常,放不一样的排阻是不是响影条子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