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19寸宽屏

楼主(2011-02-15):
一台TCL19寸宽屏液晶.06年下半年的货.去年就开始出现有点泛黄..也没太在意. 后来越来越严重..于是拆开看了看..没想到.里面爆了好几个电容.二话不说,换了.换好后.试机.可以正常了..
      没想到.最近又出现泛黄状态..并且还有重影感觉.就是说,不管看什么东西总有影子.就连鼠标箭头都有重影.感觉很是不爽.时间一长眼睛都看花了..因为不管看什么东西都有两个..很累.在网上也查了相关资料..但没找到确切可以解决的办法..
        特发此贴求解.!!

网友:
可能还是电容问题,老化,也能可能屏线有灰尘,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检查灯管是否老化

网友:
百分99  屏线接触不好  把屏线用橡皮擦下  用木纹纸沾 下

网友:
有时屏坏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电容全换了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的几率更高些,不过没有换过的电容应该都换一下才好

网友:
电容问题,老化

网友:
重影重点检查屏线和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