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柏V3500(V3000)超级桥的问题

楼主(2011-02-15):
今天收到一台V3500,元故障时开机不亮,不用想就是桥虚焊了
拆机,迷糊啊!MCP87M-A2超级桥,加焊了一下,没有反应,一看原来是桥有地方短路了
我现在比较纠结的是,是我没有烤好,还是这个桥本身就不耐烤
有请高手帮忙给解答下,小弟谢谢了
问题

网友:
还是重植下吧。这个桥我最多加焊过三次才好

网友:
这种桥加焊不好,就容易损坏。

网友:
HP的笔记本 加焊温度 过高 时间过长的话, 桥会烧坏的, 注意点

网友:
反正我信人认为,这个桥,焊的时候是有点难度,不太好把握。自己小心点兄弟,实在不行,换一个吧。

网友:
我也有一片,回焊了也没,现在不敢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