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之防BGA返修问题

楼主(2011-02-15):
笔记本维修中BGA芯片虚焊问题是常见不过了,但如果处理不好,常常会返修,像7200、7300、7400、6100、6150等,防返修你采用了些什么有效方法?
你若有别的好方法,敬请回复留言,谢谢。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4 项 ), 共有 189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29.58% (126)
9.62% (41)
20.19% (86)
10.33% (44)
7.51% (32)
19.25% (82)
3.52% (15)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一般我们这都改长转,先吓吓客户一般就同意了

网友:
延长返修时间。。这个老生长谈的话题。。更换真正的改良IC好点。。返修是少不了的。。

网友(点评):
关键是很多没有改良版的啊。。。。

网友:
是啊, 现在 配件质量存在很大的隐患

网友:
加强散热有一定效果

网友:
就是改长转吧 这样简单有效啊

网友:
我觉得应该来说就是换用白胶低温版的显卡 这只针对显卡门 条件允许的话 加铜片 改长转,还有就是别忘了清理下风扇 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就目前来看 效果还是不错的 至少不会在保修期内回来了·不过 我所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我们这边做维修的同行都只是加焊 改常转却没有换用全新改良版显卡芯片,还有不少人去修 这是我所想不明白的 难道他们不怕返修?

网友(点评):
有改良版全新的都是换全新芯片,关键是没有改良版的如果处理。

网友:
对于INTEL的SB NB 虚焊 只要加焊工艺过关 同样做好风扇清理的工作,加硅脂一般来说 从我手上修出的本 目前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唯一值有一台DELL的老本 来的时候简单的压NB就跑过了 加焊解决 大约一个星期左右就要回来,现在想想 当时应该重值 那样会好些 如果楼主遇到了重值,(这里仅指INTEL的NB SB )还会短期内返修的情况的话 不妨回来说说具体经过
   感觉 这片子时间用长了 也会出问题 哪怕片子不坏,应该来说 就目前我是这么理解 特别是这片子上硅晶体与基板之间的封胶,(也有叫绑定胶的)使用一定时限后也会出问题 这问题的现象应该就和显卡门一样吧

网友:
回 唐致远   我的办法只有重值 加铜片 改常转 别无他法 ,另外 我不认为值有铅无铅有何区别 应为 损坏的本质原因是芯片内部问题而非球的脱焊 呵呵 遇见没改良版的 只有和客户说清楚了 哪怕少收点

网友:
换个新的不就时间很长啦。或把散热搞好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要装个风扇对着显卡吹 就 没 事了  或装改良版的 制冷器

网友:
老话题了
一般都是上改良芯片

网友:
看客户给多少钱呀,

网友:
换改良的 省着以后在折腾

网友:
重植,改长转,加铜片,有条件就换该良版的

网友:
同意加强散热这个观点

网友:
换改良版芯片了,其实并不是所谓的脱焊,而是芯片内部的问题,nvidia所说的粘合剂的问题,。可能改善散热能延长返修的周期,但是不能彻底解决。

网友(2011-03-22):
换改良版的话,不爱坏的话,客户以后也不来修了吧,哈哈

网友: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像笔记本这种东西,除了加铜片,换新桥之类的,更应该让顾客 买个散热底座,这样,不仅你赚到钱了,而且他也好了

网友:
返修 在加焊一次

网友:
加铜片 改长转!

网友:
加铜片,清理风扇,换改良

网友:
过了三个月返修 就可以收钱了

网友(2011-04-21):
修好,改善改善散热问题,现在换新的芯片都没保障啊

网友:
风扇长转,清理 通风通道,让风力最大

网友:
重新置球,用硬币压,风扇改长转

网友:
我都是换改良版的芯片,和垫铜片清风善灰尘,重没返修过。见过很多别人修过的本本,都是将风扇改长转...我就会改回原来的接线,有的还在芯片边上红胶,看芯片都只是重植球的旧芯片,无论植有铅还是无铅球一样都返修,因为都不是改良版芯片。每次接到别人修过的本本,心想...上次维修的人...是不是又失去了一个客人了﹗﹗﹗作维修没有规定一定要换改良版芯片,只鉴於自己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是想要短暂的高利润.....还是想要长久的合作与支持。

网友:
我一般只要价格可以换改芯片,不行的给重植无铅珠子……

网友:
最好是换改良版显卡+风扇长转,这样最省心

网友:
用改良芯片,把风扇改长转,在芯片上加装紫铜片很有效的

网友:
我这边也很多人,加焊一次260,包1个月,基本没有1个月返修的

网友:
基本都是加铜片和该长转了!就是改良芯片这东西价格贵而且市场上造假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