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迪952

楼主(2011-02-15):
高迪952风速不可调,求高手帮忙!!!!!!!

网友:
这个不太懂,帮你顶,会不会是气泵出了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个,用了几年了,还凑合。

网友:
高迪的东西,不用也罢,质量堪忧哦。

网友:
我有个高迪的,和你的是一样的,才用了半年,现在经常把电源弄跳闸了,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还没事

网友:
风速不可调,气泵供电有问题。打开自己修修就行。我也用的高迪952,这个焊台显示温度偏差比较大,修的时候可以自己再调一下,根据自己的习惯调好后,使用还可以的。

网友:
这个破牌子的热风枪,用起来很吃力,一点不好用,如果我那个能出掉,直接换个安泰信的.不建议你们买高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