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板南桥可以100%断定挂了吧?

楼主(2011-02-15):
845主板,不加电,接上电源,诊断卡待机3.3V微亮,然后触发,不触发,摸南桥,开始温,没几秒烫手,仔细观察南桥表面,中间的一点都变的微黄了,应该不用再测什么管子了吧?
不触发

网友:
摸下其他芯片看下,例如网卡

网友:
可以确定了

网友:
应该是桥挂了

网友:
都黄了。肯定挂了。

网友:
黄了。肯定挂了。

网友:
前天修的845主板 显卡供电坏了 南桥也发烫....也不开机......

网友:
肯定是桥挂了

网友:
志远-Computer
的帖子
呵呵!是桥挂了!

网友:
基地版权
的帖子
呵呵!是桥挂了!

网友:
做个桥上上看下吧,学习一点经验嘛!!呵呵

网友:
准备换桥吧,记得检查电源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供电三极管 如果坏了南桥也发烫 之后再说要不要换桥

网友:
完全肯定南桥挂啦,板子基本报废

网友:
是 桥 挂 了

网友:
待机发烫基本就挂了。

网友:
不一定哦! 打值usb 845的板子有的南桥需要一个额外的1.5供电 才能上电!

网友:
南桥挂了, 打下USB对地值

网友:
黄了肯定100%挂了。

网友:
都黄了还不挂呀........

网友:
你都100%了,还问"挂了吧?"

网友:
都变色了,应该挂了

网友:
换一块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确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丢 垃 圾 桶 里 面

网友:
这么明显就不用说了,直费了吧

网友:
这个的确没什么搞事得了。

网友:
不用考虑了,直接植桥。

网友:
打一下3.3VSB的阻值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

网友:
是不行了 桥坏了

网友:
都黄了,是烧穿的现象。不用测了。

网友:
先测PCI 32AD线
再测IDE16AD线
再测USB数据线!!!
反正跟SB有关都测其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