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特殊性维修

楼主(2011-02-15):
    联想旭日的机子以前常修----经常是操控虚了,或者是CPU供电有问题。这次也不例外,整机上电或者空板上电都是大短路。按照维修经验本人很快就找出了短路所在-----CPU供电上管短路了。依据上管短路,上下管一起换的原则,很快把坏件焊下,换上好的。插上电源。待机正常0.02A,以为OK了。直接按开机键,可电源上到0.2便快速回落----像是某路供电的后级有短路保护一样。不用多说应该是CPU供电还有问题,去掉上下管,直接测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注:本板采用的是SC451供电,测其作条件时本人认为最好是先去掉上下管,而且它工作所需的主供电VCCA和自举电压是在触发后才会有的)。果然去掉上下管后开机不掉电了,电流在0.25A不动,测SC451工作条件也满足。到此没办法了,只好把SC451换成新的,再开一样。再换一套全新上下管,还是一样。
    写到这里我不想把结果写出来了,其结果还是跟CPU供电有关的电路出问题了。相信真正懂维修或勤思考的人应该会查出是哪里的有问题的。至于那些只想到坛子里来找个结果去修好主板挣钱,却不想思考的老板们,本人还是请你多思考一下吧。如果你也在修这样问题的主板而且真的找不到问题所在的话,请回复我。我会告诉你我这边这块板是坏在哪里。不过并不代表你的板也是坏在同一地方啊。因为我曾在以前的贴里说过:造成同一问题的根源是千变万花的,维修不能冒然出手。

网友:
你是意思是CPU坏了吧。125的坏CPU上管(大的贴片三极管)我也遇到过,同时也要更换SC451。但CPU坏的很少。

网友:
很经典的 维修,, 小弟不敢 乱猜,,,, 还希望 楼主,偷偷的告诉下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