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创17CRT 亮绿灯不显示

楼主(2011-02-15):
该机开机绿灯一直亮,但不显示,行场小信号IC :TDA 4859  查的IC 的8脚(行激励输出)电压为12V,28脚(行振荡电阻)、29脚(行振荡电容)都是0V ,10脚电源12v正常。一次电源电压正常。但推动管B极无0.4v电压,行不工作。不知道是哪的问题(因没买到TDA4859不能替换)

网友:
用试波器,测行\场输出信号有无便知.是TDA4859的问题的话,试换

网友:
TDA4859的2脚、17脚、18脚、19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2脚 x射线保护输入实测为 0v,17脚行锁定输出实测1.42v,18、19脚总线均为4.5v波动,8脚我用万用频率档实测为0,正常应为15K(脱机),还需要什么数据尽管说出来。

网友:
17脚电压高了,正常的电压应该在零点几伏,说明机子处于保护状态。从18、19波动来看有可能总线上有问题(包括硬件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