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1跑到49掉电,那位修过?

楼主(2011-02-15):
IBM X41跑到49掉电,那位修过?北桥我加焊过的。麻烦指导一下。

网友:
跑49不是到显卡了吗?有没有测屏线接口处的保险开路了没有阿??

网友:
那咋掉电呢?是快到显卡了吧

网友:
如果到屏的供电保险开路了,电源管理芯片检测到,就会保护了。就会出现你所看到的掉电显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