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紫线电压不对,是10v左右

楼主(2011-02-15):
问题1.台电的电源,紫线测试10V左右,绿线测试是9V左右,短接绿黑线后,除了紫线和绿线,各输出电压均正常。请高手指点。
问题2.紫线的输出电压二极管是我标注的那个不?
两次指出的二极管是同一个。

网友:
我找的输出二极管对不??

网友:
查光耦。431稳压及周边。

网友(点评):
431是哪块,还有就是光耦怎么检测呢??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