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上网本网卡问题

楼主(2011-02-15):
今天碰到一台惠普的mini上网本 ,型号为1131TU,安装网卡怎么都安装不上,原因是根本就识别不到网卡。最后无意之间插上网线才识别到。所以以后有同行遇到这一系列的安装网卡驱动记得一定要把网线插上去才行

网友:
呵呵,曾经我都试过,如果唔接网线就看不到网卡了

网友:
这都是经验啊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这道是没遇见过    如果那时你扫描新硬件的话  就知道那东西有没有用咯!

网友:
我还碰到过三星14寸本不接适配器装不了显卡驱动

网友:
没有遇到过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遇到过,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不插网线,本地连接总是关闭的,如果双击要打开,就会提示失败,插上网线就好

网友:
现在手上用的 就是HP的    COMPAQ NC6400      也是不插网线没有本地连接 插了网线自动会跳出来的

网友:
小本 啥都能省略呀 ,不用就不认,呵呵

网友:
多谢LZ分享经验

网友:
ibm T4x 也是,如果不接网线,自动禁用

网友:
呵呵 头一次 学习了 谢谢

网友(2011-07-06):
学写了
,有用的着的时候

网友:
比较不错,天天向上

网友:
这个在LENOVO的机子上,我也碰到过,网线拔掉后本地连接也没有了,设备管理里没有看到网卡。

网友(2014-03-13):
这样的本子很多的 我遇到过Dell的 机器 跟系统也是有点关系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很多机器要 插网线才能认到网卡 一般都是系统的问题 换个系统就能认到了

网友:
这是必然的,windows不会为没有的硬件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