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DSC H3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2-15):
SONY DSC H3    开机掉电!
开始是照着相就花屏了,后来开机能用上1分钟左右就自动关机了(电池有电),现在是一开机出现"SONY"LOGO后就关机.不知道是那里出现了问题,请各位指导!

网友:
还补充一点:就是装上电池开一下机就关机了,再也开不了了,要把电池取下再装上去又能开一下。
那位大师能指点下呀!谢谢了!

网友:
有短路吧。打电感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取下电池再装进去,可以开一下,初步判断你的主板电池也没电了,产生一个复位过程.,,至于你上面所说的问题,不好修,要将机器发过来,才有可能.因为文字,很多东西无法表达.抱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答,也可能真是电池也不行了,因为电池上标是3.6V的电压,但充满后我量出来也只有3V了,只是能找一个电池再试试了。我是修笔记本的,对相机一点也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