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M 上CPU通电闪断

楼主(2011-02-15):
修一台笔记本,主板为Asus F5M,之前为上电不显,加焊显卡后,通电上到1.2A就断电,之后再自己通电,反复如此,以为是显卡不良,取下显卡后,通电仍是如此,取下CPU后,能上电,量各点电压均正常,AMD Turion 64 CPU,无此CPU代换,请问,这种情况,是否CPU坏呢!

网友:
AMD的CPU是容易坏,但是还是建议你先量一下各供电点的对地阻值

网友:
供电点的阻值都已测试过,没有发现可疑点,目前最怀疑是CPU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做一下北桥好点!

网友:
这款板的组合是NF-G6100-N-A2  +  nVIDIA S7040104  请问是不是G6100是北桥,这样说,我把北桥取掉了,是不是就是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