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运行慢的问题

楼主(2011-02-15):
入行电脑维修技术员都有一年时间了,在此其间,遇到很多客户都说自己的电脑运行得很慢,至少比之前慢。但是,我又不想装系统,只是一般地帮客户杀杀病毒,清清垃圾,清一下C盘,和建议客户升级,除了这样,我想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解决!!

网友:
装系统是最有效的啦

网友:
我不赞同盲目的升级,因为新的程序未必适应老的机器.应根据电脑硬件配置选 择适宜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

网友:
如果配置低的直接建议用户硬件升级,配置可以的找个系统优化软件也可以相对的使速度提升一些。

网友:
重装吧,我一般是根据客户的电脑情况重装原版,ghost版的,电脑使用一段时间就是会这样的。

网友:
杀毒我用瑞星的,没有一个小时下不来呀

网友:
杀毒比装系统更费时间

网友:
关于系统运行慢的问题装鲁大师就成

网友:
新建一个管理员帐户

网友:
卸载一些不用的软件。

网友:
晕,用一键还原啊

网友:
升级网速啊  2M 的换4M   的  4M 换10M

网友:
我碰到好几台老机子了,加内存到1G反不如512M的速度。升级也不是,不升级也不是。重装系统没什么效果,有时还不能GHOST安装。服了老机子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盘搬家,直接把c盘里面的非系统文件全部挪出来,清理桌面。清理垃圾,优化系统,就这些咯····

网友:
如果不想耽误时间,就用一键恢复吧。其他方法虽然可以,但需要功力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