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0i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1-02-15):
本人接到一台联想ThinkPad T410i机子
现象按开机键没反应
拆机取掉BIOS接电源
按键同样没反应
但是把外接电源取开重插就自己开机了

总结:
只要放电过后
重插外接电源就能自动开机(但是BIOS没有放电就不行)
不重插不能开机
开关键无任何反应

做过桥(独立桥)
加焊过EC、IO
故障依旧

求救高手
下一步应该怎样查。。。

网友:
等待 高手有人知道吗

网友:
想不到楼上也有人想知道
高手快来吧

网友:
换南桥吧!!!!! RTC电路问题

网友:
你可真行啊
换BGA一般都是小问题啊
查下开关电路吧

网友:
应该是 南桥  我修一个   返了  现在准备换掉

网友:
就没想过刷一个BIOS试下吗?
先刷个看看吧。不行就还是认真的查线路咯。

网友:
原来就换个键盘就搞定了哟

网友:
说了半天,你测试的时候连键盘都没有取掉?浪费感情。

网友:
没想明白键盘和开机 有啥子关系

网友(点评):
开机键在键盘上,当然和开机有关系了

网友:
故障和楼主的一样,取下主板电池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装上主板电池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但还没检测完就自动关机,按开关也没反应.取下键盘也一样,手上没用键盘换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真是无奇不有哇

网友:
现在的THINKPAD不接CMOS电池是自动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