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X主板维修

楼主(2011-02-16):
此板同行拿过的,中间走了一些弯路。新手上路中,别见笑。
接到手之后,大致看了一下。被别人动过,IO,内存供电的MOS管。
通电试机,测试卡上几个灯狂闪。根据平时的维修经验,估计是哪项供电没起来,1.5V2.5…

先打下电压:
桥供电1.2V,正常是1.5V

内存电压1.8V ,正常2.5V  图里面我20PIN插头没插上,电压就是那样的
电压明显不对,开始检修电压。先修内存供电。之后具体测了下。图上我做了画笔,希望大家可以看的透彻点。这里就存在一个橙色线3.3V一上电就被拉低,拆掉那个MOS管,不上还是一样的2.2V,那就不是内存这边的问题了。 桥那边的供电也是一样。上不上MOS管都一样。
3.3V供电很多的的芯片很多: 时钟芯片 BIOS
IO
网卡
南桥
还有一些供电电路。  IO被人动过,我就拆下来了,没上上去。直接强行加电。这时测了一下内存电压2.5V,桥供电也正常,1.5V,心里乐应该是IO坏了。重新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几个灯狂闪,涛声依旧。我又强行加电,电压又正常了,短接触发排阵的话,电压就被拉低。
这板在我手上有修的时间有点长了。不想搞了,直接给人家说桥坏吧,我也不忍心啊。又要报废一片板。于是我顺手插上了4PIN插头上假负载。TMD不闪了,我就曰了,所有电压都正常,拿下P4插头又狂闪。怪事一件,KO KO KO误导我这么长时间。
不管那么多了,上假负载之后。复位灯常亮,CPU供电1.5V,供电正常之后就测时钟了,测PCI B161.3V正常。A15复位没电压,供电时钟都正常,没复位,看来不好修啊。
时钟有电压不能代表时钟是好的,还必须要有波形。于是开启示波器,哇, 有电压没波形,又测了下时钟芯片旁边的220的电阻,排阻,都是有电压没波形。基本上可以判定是时钟是坏的。为了更加确定,又测了下14.318MHZ的晶振起振,供电,开启,都正常。

于是从料板上找了个RTM363-210换上去,B16的波形出来了复位就更不用说了。

一路跑码,点亮显示器。
       此板时钟IC坏,导致全板无复位。板是修好了,但是心中疑惑还是没解开:为什么插上P4插头就所有灯都不闪了,拔掉的话狂闪?希望各位高手,版主能讲解下,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还有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祝基地越办越好 祝各位朋友生意兴隆 祝各位新手像我这里的在新的一年里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
学习啦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小青年的文章看后就是一个字"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你这么说我开心死了。

网友:
工具齐全就是好啊,好羡慕楼主那台示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店里面的,都是此等货色。

网友:
工具全就是不一样,时钟问题我就只能测一下电压了,一个破胜利表+一把16块的烙铁,看来欲善其事必利其器呀!

网友:
坏时钟,内存电压怎么会不正常呢?奇怪le ?能不能指点一下小弟呢?
因为我的思路:先把电压修正常才会往下继续维修...

网友:
我还需要您给我指点呢,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样的。

网友:
不错,很好的列子

网友:
楼主修板的设备齐全啊,羡慕。

网友:
我就喜欢实战的帖子,看着有味道!

网友:
看来修板没有波波不行呀!

网友:
是呀设备齐全就是好。。。

网友(2011-03-30):
有电压谨慎点就要测波形,学到了哈。。

网友:
还是要靠显波器,我也只是个胜利加小烙,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只能望波兴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