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OC

楼主(2011-02-16):
南桥的 USBOC 信号是什么,起什么作用?

网友:
查了下南桥 FW82801DBM 的资料:
OC[5:0]#  Type: I
Overcurrent Indicators These signals set corresponding bits in the USB
controllers to indicate that an overcurrent condition has occurred.
过流指标这些信号设置相应位的USB控制器,表明已发生过流情况。

还是不明白用这些脚来干什么?去弄出实际电路图来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