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插CMOS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1-02-16):
今天接到一个机器,客户拿来说不能开机,打单,让客户留机。动手拆开后,单板子上电,自动触发,看来问题不大,没想到插上CMOS电池后居然不能开机了。想想应该是RTC电路,但查了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电池有三根线,红白黑,红的是正级,白和黑相通,应该是正常!因为这么久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一下子就没有思路了。小弟在此求个思路或方法,希望修过此故障的高手指点!

网友:
电池的线路有短路没?或者南桥问题

网友:
看一下COMS电路是不是短路。

网友(2011-04-01):
晶体管有没有起振?电压正常不?

网友:
COMS电池电路有短路,开机通电COMS电池就会充放电,

网友(2012-02-16):
兄弟我告诉你吧,中间根线白和黑不应该接地的,我手上也有这个样的笔记本,不过这个笔记本的CMOS电池没有了,不知道哪儿去了,我想要改呢,就不知道中间那个电压应该是多少,有人说是1.2伏的

网友(2013-04-12):
可能是电容连电子那个

网友:
测下不安电池CMOS的的电压  装上电 池后再测测 不能低于2.5V的

网友(2013-08-07):
我的是华硕笔记本,不装电池是正常的,一装电池上电不显了,刷过BIOS换了南桥都不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短路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我也觉得是短路的问题

网友:
拆机数量不多,没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