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微软内存检测工具简要说明

楼主(2011-02-16):
Windows Memory Diagnostic

内存诊断测试状态有两种模式,17项测试,如256M内存,全程约一小时;

正常来说,关闭BIOS里的快速启动模式,让开机检测内存转三次就可以确定内存芯片是好的了。
使用内存检测工具主要是进行老化测试,内存芯片正常的情况下,PCB板有可能高温下传递错误的信号。
微软内存检测工具需要制作成启动盘(光盘或软盘都行),启动后自动运行简易模式,按T键进入深层测试。
简易模式下1GB内存大概测10分钟,深层模式下1GB需要1小时,依此类推(PASS为通过的次数,可以无限次测试下去)。
最下方是错误提示,没错误时显示NO ERROR.......
有错误时显示具体物理位置写入什么数据,读出来是什么数据,两个数据不一样(都以16进制显示)。
我碰到过有些内存在简易模式下PASS 8才出现错误,深层模式下PASS 3才出现错误。

一、extended tests扩展内存测试模式,有6项测试,它是不断循环的,只须测试一Pass就可,当显示Pass:2时,可按“T”键进入另一个模式.

扩展内存测试模式分别检测:MATS+,INVC,LRAND,STRIDE6,WMATS+,WINVC

二、standard tests标准内存测试模式,有11项测试,它也是不断循环的,只须测试一Pass就可,当显示Pass:2时,可按“T”键进入另一个模式,也可按“X”键,退出,完成测试。

    全程总共17项测试,只要其中一项不能Succeeded,如果你的内存是两条或以上,可转换一下内存的排列顺序再试,一定要全部Succeeded,否则就要换内存了(或者是内存槽坏了),如果在测试过程中死机,那说明你的CPU有问题或超频过头了。

               Succeeded=成功     Active=活跃    都表示没问题

STANDARD 模式测试内容:MATS+,INVC,LRAND,STRIDE6,WMATS+,WINVC,MATS+,STRIDE38,WSTRIDE-6,ERAND(时间较长),后面应该还有个没记下来。

      注意:这个软件是不会自动停止的,可以按X退出    用的时候多看看它的数据

内存检测的软件英文注解

pass progress                    通过进程

test progress                      测试进程

ran progress                       执行进程

MATS+ succeeded             MATS+成功

INVC

STRIDE6

WMATS+

WINVC

LRAND active                    LRAND 活跃(的进程)

内存诊断测试状态有两种模式,17项测试,如256M内存,全程约一小时;

一、extended tests扩展内存测试模式,有6项测试,它是不断循环的,只须测试一Pass就可,当显示Pass:2时,可按“T”键进

入另一个模式:

二、standard tests标准内存测试模式,有11项测试,它也是不断循环的,只须测试一Pass就可,当显示Pass:2时,可按“T”

键进入另一个模式,也可按“X”键,退出,完成测试。

    全程总共17项测试,只要其中一项不能Succeeded,如果你的内存是两条或以上,可转换一下内存的排列顺序再试,一定要全

部Succeeded,否则就要换内存了(或者是内存槽坏了),如果在测试过程中死机,那说明你的CPU有问题或超频过头了。

               Succeeded=成功     Active=活跃    都表示没问题

      注意:这个软件是不会自动停止的,可以按X退出    用的时候多看看它的数据

网友(点评):
这个不适于芯片级检测

网友:
高手进来不要丢砖头.....(*^__^*) 嘻嘻……,我是低手

网友:
我第一个来看看,以前知道有但没用过,现在正好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很好用,我经常使用

网友:
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
好人不多啊,这测试工具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