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装机都 用什么样的主板,配置还便宜还稳定的说一下 ...
大家装机都 用什么样的主板,配置还便宜还稳定的说一下自已的经验

楼主(2011-02-16):
大家装机都 用什么样的主板,配置还便宜还稳定的说一下自已的经验,我自已装的电脑最近有一台老出问题,查还不好查,我现在都 不想卖组装机啦,卖联想的大家说一下自已装机的时候都选 的什么配件,稳定的,配置多大的
电脑

网友: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吧,我一般用华硕的主板。

网友:
我 一般用卫星 主板

网友:
技嘉主板用的多。

网友:
昂达的咋样呀 主要是便宜

网友:
主板 华硕P5G41T-MLX CPU E6700 3.2G 内存金士顿3代 1333 2G 嘉航电源400W 这个配置一般家用已经很好了

网友:
如果电脑要装特别的什么卡的话,首先华硕。。一般应用技嘉很好。

网友:
办公要的就是铭瑄的 G41 2GKST WD500G 350W电源 DVD光驱!

网友:
我用华擎的主板还不错 价格还便宜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华硕兼容性还不错~

网友:
还是用技嘉的多一些,联想的品牌机都是用的最省的东西,主板、电源、显卡都是最省的。

网友:
我感觉映泰的还行

网友:
我做组装二线主板都做过,华擎,铬宣,梅捷,都做过,装了这么多机,基本上还硬件上的问题说要返厂的,电源大多也是用的恒力,牛头之类的,不过现在,我准备接个品牌,兼做组装机,支持我啊

网友:
一台出问题就不想做组装机了?再好的牌子也有坏的,看楼上这么多提华硕的,华硕点名率是高,它的高端板子还真的不错,低端返修的问题相信大家也都有感觉吧,其实差别都不大的

网友:
Intel芯片组我选华硕,AMD的我选技嘉。

网友A:
最近帮朋友装机器选技嘉和华硕的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