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9205显示器,故障现象是:通电黑屏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1-02-16):
IBM9205显示器,故障现象是:通电黑屏,指示灯不亮。测量12V、3.3V和1.7V正常,与正常机器比较U1(型号:OZ9936GN)7脚电压不正常,正常的有3v本机电压为0V。各位大侠能否提供oz9936的内部方框图,另外驱动板cpu(型号:TSUM16AT-LF)的复位脚在那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OZ9936GN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