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2-16):
此机器故障为在拍照时不小心摔落引起的镜头缩不回去,好像也有点歪,请问这种现像会是哪里坏了,或着要换哪些东西才能好呢。谢谢各位的帮助。
三星

网友:
锣牙错位了,拆开重装就好了

网友:
镜筒导轴出轨了,拆开镜头重新安装!

网友:
以前相机这东西没搞过,所以也不知道怎么搞,把整个镜头拿出来后就不知怎么拆了,后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个维修相机的师傅,它说用巧力掰一下就会好的,没想到用手一掰真的就好的,幸亏没拿到专业维修店去,要不几百无又不知到哪去了.在这里还要感谢一下各位的帮助,谢谢你们.

网友:
掰一下,有惊喜有悲哀.至于结局如何.要看各位的造化了.我个人是不建议掰一下.最好还是拆出来,将错位的导轨纠正.再装回去/

网友:
合成科技
的帖子
请问一下那个镜头是怎么拆开的呀,因为实在拆不开了才选择掰的,还好没有搞坏。

网友:
有工具,慢慢拆,不能用蛮力。我第一次拆用了两天,不过还是给矫正过来了(多出来了两个螺丝,嘿嘿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