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掉电维修!

楼主(2011-02-16):
HP DV6000 NB为945PM,SB为801GB,NVIDIA7400显卡

故障现象为:不上CPU与假负载触发后电流0.19马上掉.

维修思路:
1.此板正常情况下应为不上CPU与假负载触发电流在0.32~0.35左右,被步估记为有分组供电没出来;
2.边触发边量各分组供电,发现1.8VSUS\1.05V\1.5V\1.1Vvgacore均正常输出;
3.此板触发后应各一组3V\3VSUS与5V\5VSUS输出,如图:

4.量PQ48的1PIN与3PIN发现1PIN有3.3V输出,3PIN无3VSUS电压输出,PQ49的S极均无5VSUS输出,量其俩的控制信号均为低电平.其控制信号均来自SUSD.如图:

5.待机量PQ15供电PR48上端有12.5V左右输入,G极有个经PR41与PR43分压后的8.4V输入;此时怀疑为PQ12在触发后无SUSON输入,此信号来自KB3920的7PIN.在触发时量PQ12G极为3.3V,PQ15的G极为低电平,按常此时SUSD应有高电平输出;
6.重点怀疑PQ15损坏或PR48断路及PC69击穿.二极管档量其PQ的D.S\D.G极无穷大,S.D极560在右S.D为穷大(S.D量得数值为"1"此值可断定为此管坏,其数值应试在1730~1808左右),G.S\G.D均为无穷大.量PR48有一定阻值,PC69为无穷大.换PQ15后OK.

网友:
是不是到开机滚动条那里就掉电了 修过一台是电源芯片问题 八角的

网友:
这是触发掉电,离开机滚动条处还很远

网友(2016-02-06):
我的是进系统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