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WIDE 不开机

楼主(2011-02-16):
前两天修此 液晶不开机,测电压5V的只有3.3V左右,15V的只有10V多点。断开驱动板测电源板电压正常。接上驱动板电压又偏低了,指示灯有一点点火星的亮,在闪。过了一会儿没动它再测电压又正常了,但还是不开机。
用其它的电源板跳线接这个驱动板,只接 了地,5V和开关三根线,还是不开机。测开关上的3.3V都正常。mcu也刷过,难到是驱动板坏了?
那个电源板我接灯泡试了下也带不起,电压偏低。
不会是两块板都是坏的吧。没有一样的板不知怎么下手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估计是电源板带载能力不好,换一下震荡电容试试

网友:
可以换一个好一点的电源板,如果不行估计就是驱动板坏了,改一个通用的驱动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