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500暗屏

楼主(2011-02-16):
昨天接到一台SL500的暗屏,之前没有修过这类的机器,SL400的修过暗屏,不知道是不是一样。。拆屏壳,测高压板上的工作条件,主供电没有,启动亮度都有电压,测到这想到这应该是跟SL400的故障一样,都是保险跟电容坏,主供电上不来。拆机,测保险坏,电容也坏了。。呵呵,搞定。。

网友:
和SL400一样的通病

网友:
dell的高压板就比计较麻烦很不好测 有啥好方法介绍介绍

网友:
鼓励一下,LZ吃到口肉

网友:
sl400跟SL500的故障通病是一样的··
  2兄弟 同父异母的·

网友:
这种毛病还是比较好修的,属于捡钱

网友:
通病了。修几个了

网友:
检到宝了嘛

网友:
不多,就200大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