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没有待机电流 奇怪问题

楼主(2011-02-16):
今天接了一个给人修过的T40本子,故障是只有0.01A的待机电流。无3M 5M
查有VCC3VSW和VINT16。MAX1631的22脚16V,7脚及28脚的控制电压只有1V,23脚3.3V。
  顺便说一下两组MAX1845其中一组1.8V已经出来了,1.2V没出来 , TB62501  PMH4  MAX1631都换过了   故障一样     请求帮助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应该先有3.3 5福,才会有1.8福的,现在怎么颠倒了,
可以从3.5福德控制信号网上查,

网友:
3M 5M 有无短路
3M 5M 的下管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不可能先有1.8V再有3V. 5V   麻烦放水要放的有点技术性!!!

网友:
待机都没出来1.8V就有了,你看花眼了是18V吧,再说IBM是16V的,你眼花的厉害

网友:
1。8V好象是待机电压之一

网友:
控制电压低吧

网友:
看看可短路啊

网友:
1.8是给内存的,没有3M和5M,1.8V不可能有

网友:
3m应该是1.8V产生的前提吧!不应该倒置啊

网友:
哎这年代什么事都有.1.8V的电源芯片的供电都没有就有1.8V 了

网友:
1845...VIN 就是取至1631的5M,,..

网友: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1631本身芯片没问题 重点查3M 5M有没过压 欠压 过流。还有反馈线路也要查

网友:
7 28脚不正常

网友:
楼主说的是,我的T40板也是有1.8V,没3 ,5V的

网友:
查查1631的外围电路啊

网友:
重点查7、28脚VCC5MON信号,这个条件必须要正常。

网友:
1631如果过压或欠压都会拉低SHDN到1V左右。要解锁就要重新给电。电感损坏会引起欠压或过压,反馈通道没有建立起来会引起欠压

网友:
啥意思??1.8V比 3 5 V 还早出来 楼主量错了吧··

网友:
楼主研究出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