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超变态。绿线高达24V,主板安然无恙。(已修复)

楼主(2011-02-16):
老客户返修一神州台机。来维修。是478的配置。。打开看。。。我数了数。大大小小爆了28个电容。剩三2700-6.3的没有爆。我让他换板坚持不换。就让我修。MMD。这不是折腾人么。报每个电容5 元。加30元修费、说那也修。他坚信原装机的板就是好。好你个挨刀的。干、两小时收工、交170走人。近三个月昨天又来。说电脑没动静、打开看。有三个没换的也爆了。断开他的电源,用好电源测,能起机。但蓝屏死机。换、主板正常了。电源短接绿线没反应。问他换还是修。修。。。他可能是属牛X的---拧屎橛子,测待机紫线5V。测绿线---0L、超量程?。换高档。。。。24.7V、晕,,,因为第一次遇到怎么高的电压、想了想、怎么没有把IO及周边的零件烧毁?奇迹啊。。。拆电源,电源是个航嘉的HK350-55AP。带12V转出的。这么高的电压,7500必坏无疑。测都没测、把7500摘下后。测周边各个地方没有坏的零件、换上新的。绿线5V,已经正常。短接绿线、风扇转起。测各组电压、完好、上机拷机半个小时、正常。。主板三个电容15+修费=35。修电源:20+20=40。75到手、你---闪人。。。他屁颠屁颠的拜拜了。呵呵。请教同仁。绿线怎么会高达24V多呢?供给7500的电压我测了一下是18V左右。求正解。。。

网友(点评):
测完24.7?怎么肯定7500就坏了,7500的供电不是单独的一个二极管吗?、

网友:
辅助电源部分有毛病吧!过两天他可能又回来找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坏的时候你应该跑一下24V的电压来自哪里。可能是7500的电源电容失效,整流管过来的脉冲电。

网友:
找個二手POWER都比它強。

网友:
5元一个电容,28个还要加维修费,坑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还是7500的问题、因为当时匆忙。没有来得及测量。但只换了7500到现在客户也没有回来、我想应该是7500内部什么地方自举升压电路窜过来的吧。我发帖的意思是。电源不工作、先和电路断开、先测量待机部分、以免异常殃及主板

网友:
他坚信原装机的板就是好。好你个挨刀的。     刀你没商量,楼主做的不错。维修就该这样

哥,你的文章写的不错。

网友:
维修有时候就是这样!哈哈!

网友:
还有这号人啊,shenzhong有这么垃圾?

网友:
神州板的垃圾电容很变态的,我也遇见过,全爆,竟然还能进系统,就是有时候会死机。换了实在太麻烦,卖给收破烂的了

网友:
看过绿线低的只有2V多没看过这么高的

网友:
嘿嘿,换新版都不见得有这么好赚

网友:
神州主板号称电容爆破专家

网友:
这么牛啊 ,  或许电流太小  ,没吧你板子烧坏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有道理,我这个电源也是这个毛病,我也换个494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绿线24V完全是虚高,你测紫线的时候不就只有5V吗,虽然绿线电压很高,但是它没有输出电流,所以不会烧坏元件。。。。。。

网友:
换电容收170,头回见赚翻了!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电源还有电容不良,给过来的是脉冲电压,接上主板时,主板还有电容,加上负载,这时就不够电了.所以出现蓝屏,过不久你还是要返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已经半个月了。前后我查的很仔细。应该不会像你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