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80 不开机

楼主(2011-02-16):
待机电流0.029 主板3 5V都有。 EC 和南桥都换过还是不开机,不知是什么问题 请各位指点一下。
不开机

网友:
acer的不开机先刷一个bios试试

网友:
先檢查各基本待機電源吧
還有LID 各震盪器

网友:
供电正常后查时钟、RST、PG

网友:
谁有这款机器的BIOS呀,独显的 能不能5570的通用呀。

网友:
不开机待机0.03A,正常的机器是0.005的,按开关不接发,测PC87541 2脚有3.3v,171脚的二极管二脚正常是没有电压的,开机才有3.3V。但这块板有3.3V,换南桥后还是一样。希望大家帮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