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进水不加电一例维修

楼主(2011-02-16):
昨天接三星R18机器一台,客户说有点进水,自己已经清洗过,现在故障:不加电。
接机,拆机,仔细看下进水位置在系统供电MAX8734A旁边,看清洗的很干净,加电,待机电流0.01A,按开机键到0.10A不动,8734A发烫。测到没测拿起烙铁下了8734A换上一全新的,试机故障依旧,不解,先前的没有坏,是别的问题引起的故障?于是打开电路图老实的查电路吧,此机待机没有3 5V,按开机后3  V不出,5V为3.几V,查8734A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当查到14脚BST5的时候0V,肯定是断线了,用万用表一测D505的第一脚到14脚不通,它们两个中间有个R31为3.3欧的电阻,再一测电阻R31正常,测D505的第一脚到电容C546的一脚是通的, 于是又量了下D505的第三脚到28脚BST3之间的线路,是通的,3.3欧的电阻,直接连就行,拿起烙铁将C546的一脚连接到14脚BST5连了起来,试机,电流一路飚了上去,加屏三星的LOGO出来了,装机试机一切OK。

网友:
D505图纸没截上,应该体现出来才完整

网友:
换电阻得不?

网友:
R31既然正常,楼主为何想到去掉R31直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短线的地方啊

网友:
应该是R31另一端与14脚短线吧,直接连R31另一端不就好了,呵呵。

网友:
BST 电阻蛮喜欢坏的  我的那台近水也是这情况